铆接请教

楼主(2019-03-21):
大家好  最近在做一个铆接组件 需要把铜柱装入塑胶套然后装上弹片将他们铆接在一起,可是铆接完成后要么松动要么弹片变形了,请大家指教!

网友A:
是哪种铆接法?
807335350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做个铆接时的尺寸限位,使之恰好

网友B:
塑料套太软,弹片应该很薄,正常铆接肯定会变形,但可以在塑料套那端预留凹洞,

网友C:
最好附图

楼主:
图片如下

C:\Users\YG\Desktop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套太软,弹片应该很薄,正常铆接肯定会变形,但可以在塑料套那端预留凹洞,

塑胶套不软  加了玻纤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最好附图

附图了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哪种铆接法?

抽芯铆接  没有铆钉

网友:
普通的铜套铆接是不成的,最好是用专用的铆接零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附图了  谢谢!

看不出来哪个是塑件 哪个是弹片 哪个是铆接柱 楼主 说明清楚 把你现在的铆头也附上 说明全面一点才好分析

网友:
出图才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