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定螺钉的压紧力

楼主(2019-03-21):
用紧定螺钉固定两个零件时,压紧力与什么因素有关?与接触面积有关吗?是不是越大的螺钉紧定力越大?

网友:
力的作用是相互的,所以也和被连接件的刚性也有关系。说到底就是弹性变形。
紧定力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了,你是说的拧紧时除扭矩外施加的轴向力吗?不明所以

网友:
与接触面积有关

网友(2021-10-22):
不懂,来学习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