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指点链条输送机的扭矩和电机功率计算

楼主(2019-03-21):
求高手指点链条输送机的扭矩和电机功率计算

  现有一链条输送机,机体两侧各4个链轮,共8个,其中一对主动轮,三对从动轮,
在两条输送链上由附件夹具链接,结构类似于链板输送,每一组附件夹具
和被运送物在输送的时侯间隔均匀。
     两组链条和相关连接零件以及被运送物总质量185kg,线速度180mm/s,
链轮分度圆直径146.4mm,输送线总长3米 ,链条下放安装钢制托架,摩擦系数
约0.15,求高手指点用多大功率的电机驱动?减速比是多少? 求相关计算过程和公式!

网友A:
没取安全系数哈,大概2.2kw的电机,减速比1:15,不知道计算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9-3-22 11:53):
转速:(0.18/(pi*D))*60=23.5r/min;减速比:i=1400/23.5≈60;减速器输出扭矩T=F*R=mg*u*0.1464/2=20.3;电机端需要的的扭矩T电=T*i=1218;故电机输出功率P=n*T电/9550=179.8W  选200W电机,减速比:60

网友B:
你的摩擦系数0.15 怎么来的

网友C:
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N=180*60/(π*146)=23.6r/min
减速比i=1400/23.6=59.3
功率P1=FV=185*10*0.15*0.18=49.95
安全系数sf=2
P=P1*SF=49.95*2=99.9
传动效率  电机效率:0.95  链条效率:0.85  轴承效率:0.95(四对)
P总=99.9/0.95/0.85/0.85/0.954=178.69(取整=200W)
电机功率:200W,减速比:60

网友:
功率500瓦     速比 60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摩擦系数0.15 怎么来的

不知道数值准不准

不知道准不准确

不知道准不准确

网友:
三楼正解了。

网友:
长知识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N=180*60/(π*146)=23.6r/min
减速比i=1400/23.6=59.3
功率P1=FV=185*10*0.15*0.18= ...

1400怎么来的?

网友:
咱们普通用的4机电机转速

网友D(2020-05-09):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N=180*60/(π*146)=23.6r/min
减速比i=1400/23.6=59.3
功率P1=FV=185*10*0.15*0.18= ...

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N=180*60/(π*146)=23.6r/min
请问这里的60和n是什么意思,n的数值是多少

网友(点评):
我反着计算了一下他那个字母值大约是3.13,那不是n,是pi,字符显示问题,看着像n而已,该字符复制到百度搜索引擎里面立马就看出来了。60是每分钟60秒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取安全系数哈,大概2.2kw的电机,减速比1:15,不知道计算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9-3-22 11:53):

请问60是什么意思

网友(2020-11-16):
引用 网友A:
没取安全系数哈,大概2.2kw的电机,减速比1:15,不知道计算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9-3-22 11:53):

减速机需要的扭矩20.3,电机成了1000多,你的减速机是用来增加电机的负担的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N=180*60/(π*146)=23.6r/min
减速比i=1400/23.6=59.3
功率P1=FV=185*10*0.15*0.18= ...

请问求功率的时候那个0.18是干啥的

网友(点评):
线速度转换成m/s

网友E(2021-01-14):
引用 网友C:
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N=180*60/(π*146)=23.6r/min
减速比i=1400/23.6=59.3
功率P1=FV=185*10*0.15*0.18= ...

请问下功率里面的那个10 是什么意思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下功率里面的那个10 是什么意思啊?

重力加速度

网友:
引用 网友D:
减速机输出轴的转速N=180*60/(π*146)=23.6r/min
请问这里的60和n是什么意思,n的数值是多少

他这个值本来就是180mm/s,,若想化成mm/min,,不应该除以60吗

网友(2022-03-22):
不是很懂,扭矩无所谓吗?

网友(2024-09-15):
引用 网友A:
没取安全系数哈,大概2.2kw的电机,减速比1:15,不知道计算对不对

补充内容 (2019-3-22 11:53):

你好。你说的减速器输出扭矩20.3;电机端需要的的扭矩T电=T*i=1218。减速机不是增大扭矩吗?那电机扭矩应该是20.3/60=0.34吧?可是你最后的结果却和三楼的是一样的,200W。这没看懂,能解惑一下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