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钣金件中的沉坑制模怎么操作?

楼主(2019-03-22):
下面一个是用UG制作的钣金成品,另一个是未作成的SW钣金。请问高手:用SW钣金需要怎样操作才能制出成品那样的沉坑来?

网友:
在右侧设计库中,有成型工具的选项。

网友(点评):
数据库没有建立起来,做不了。还望你支持邮箱LWM@163.COM 谢谢啦

网友A:
成型工具

网友:
我跟你说过了在优酷上搜索你的问题 会有视频解答的 (在优酷搜索栏中输入SolidWorks成型工具)

网友(点评):
针对性不强,从头看太费时间了,并且一时也记不了,得反复看好几次呵。

网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nr_hAyOAHo8UGyMcI4C2Q
提取码:3ehi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成型工具

画图可以成型工具,拉伸切除也可以,实际加工多半用焊接

网友(点评):
开始学还是正规一点,不然,到后面在专家面前怕说你不靠谱哈

网友:
图片上看你UG造出来的咋没有R角,拉伸出来的吧?

网友(点评):
好眼力,我这个是在UG钣金中导入了一个x_t文件模型然后切割求和而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