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图中的装配体如何约束?

楼主(2019-03-22):
希望装配体的工程图中,箭头所示的两个孔被剖开,键槽正视于。

这个怎么弄?对称约束啥的不行。
我用的办法是,在两个孔上做两条构造线,构造线和孔“重合”约束,然后和键槽“对称”约束,感觉好麻烦!!!

有没有啥一步可以实现的办法?

网友A:
基准面重合,能理解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基准面重合,能理解吗?

小弟愚钝,望大侠明示。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愚钝,望大侠明示。

这个  一个作图习惯问题,画轴承套两个孔的重心连线在一个基准面,画键槽的剖切方向垂直于基准面2,两个基准面约束平行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可以更改视图选项。
首先,正式于键槽,然后,按下  空格

网友:
图无法上传。
可以更改视图选项。
首先,正式于键槽,然后,按下  空格     更新视图选项,选择前视基准面。

网友:
画草图局部剖,只剖切你想显示剖切的地方

网友:
就说剖开来也看不到两者

网友:
剖切线可以草图先画出来,制图里面再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