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机友,柜子的钣金板怎么安装设计

楼主(2019-03-22):
如图所示是一个焊接钢架,在所示的左右/后/上,四个方向安装钣金板子,如果不采用焊接,什么方式比较好呢?
主要考虑的是边界部分如何过渡,如果铆接,打孔定位不准怎么办?而且会有3个的叠加

网友A:
把三个固定起来,在打孔,铆接,

或者,用类似卡扣的方式,固定;

网友B:
我见过一种电器柜是类似这样做的,这种做法完全就是为了外观而设计。侧面拼接处用的铆钉铆接。先给板子上面打孔,然后对准板子上的孔再用电钻钻眼铆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三个固定起来,在打孔,铆接,

或者,用类似卡扣的方式,固定;

谢谢 很感谢,那卡扣是怎么做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见过一种电器柜是类似这样做的,这种做法完全就是为了外观而设计。侧面拼接处用的铆钉铆接。先给板子上面 ...

这个侧面的两个板子 是先铆接的吗,看起来并没有重叠的部分

网友:
管子不要都遮起来吧,有密封要求?

网友:
不用焊接方式,可以采用搭扣或者搭接的方式,看看电脑机箱的钣金设计,有些结构设计还是很巧妙。

网友:
焊接是最合适的方法,制造方便,联接牢固,或者另外设置卡扣紧固件。

网友:
钣金不一定要盖住方管吧,钣金可以折弯和方管并连接,然后铆接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侧面的两个板子 是先铆接的吗,看起来并没有重叠的部分

对啊 都是在一个平面。这样做完全就是为了外观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