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焊接件以及工程图

楼主(2019-03-22):
例如我要做一个机身,是由钢板焊接而成,按正常流程,需要出焊接总图,焊接零件图,加工图。
那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们都是怎么在SolidWorks里面出这些图的呢?

网友:
嘿嘿,我们这就出个总图,然后剖面,尺寸看得清楚就OK

网友(点评):
你的意思是直接给出的是焊接件的加工图?

网友:
SW工程图可以选择某个实体进行出图,出图的时候在同一个零件下对应多张图纸(也就你说的总装图,焊接图,零件图)

网友:
如图

网友(点评):
像你下面说的肯定是不行的。我说的焊接件都是由几十块中厚板组成的,比较复杂的,板都是几十个厚的,下料就需要打坡口弄好再组焊的。

楼主:
我大概懂你的意思了。
应该是这样:先由一个个的零件组合成一个焊接件,开坡口,加焊缝,就成了焊接体。然后可以分别出零件图和焊接图。
然后再直接在焊接件那个里面,在需要加工的地方切除,保存为一个配置,就成了加工图。
是这个意思么???

网友(点评):
哪有这么复杂,如果你是一个焊接件,就画一个零件就行了,比如你要在方管上焊个板子,直接在方管上拉伸就行了,只是拉伸时,在拉伸特征下,把“合并结果”复选框不要勾选。然后出图的时候,你就可以分开三张图来出

网友(点评):
第一张焊接图,即你的方管+要焊接的板子;第二张,方管;第三张,要焊接的板子

网友(点评):
这三张图都是链接的同一个零件

网友:
老老实实画一天时间出吧

网友(点评):
以前都是在cad里面出的图。一个机身的焊接图、零件图再加上加工图至少得两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