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各位,这个转轴毛坯要怎样做出来?

楼主(2019-03-22):
图1,2,3就是毛坯,图4和图5就是我想要的成品,问题是怎样做出这个毛坯8 E1 m9 ]9 i4 X% a

网友:
看着像冲压出来的

网友:
料硬就数控铣或者线切割吧

楼主:
就是毛坯怎样做出来呢

网友:
冷墩或者温墩可以

网友:
粉末冶金也能搞出来,就是不知道材质是什么

网友:
棒料,加热一头,然后去墩一下,应该能出来

楼主:
材质a3铁

网友:
大吨位冲床硬压出来的。

网友:
锻造的,不过这锻造比有点大啊,处理不好的话金相组织不会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