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设计码垛机液压手爪

楼主(2019-03-22):
我网上只能找到怎么根据夹紧力来求液压动力,但手爪的各个部位尺寸比如手指长度啊怎么设计啊?求大哥指点,需要看哪本书上的公式定理吗?

网友A:
码什么?如果是外壳定型的物件,手爪就多考虑结构。软外形也要考虑结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码什么?如果是外壳定型的物件,手爪就多考虑结构。软外形也要考虑结构。

200mm*250mm*200mm的长方体

网友:
是否可以简化结构设计,两侧直接用气缸顶住,我们这边都这样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200mm*250mm*200mm的长方体

单个抓取的话,看重量,可以考虑吸盘,如果附加值高考虑机器人;如果较重,考虑四爪的机械抓取,还能保证码垛的规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