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时火花四溅

楼主(2019-03-22):
样件是一个螺母,采用旋风铣设备加工T型螺纹,螺纹底孔直径70,螺距12.7mm,深度80mm。该材料为45钢,热处理硬度在25~30HRC,按常理来说硬度不高,为什么会出现火花四溅呢?在线等!!!

网友:
学习下,其实是占个座,好回来看答案

楼主:
大神在哪里啊

网友A:
调质后的45钢毕竟是有点硬度的,如果是连续切削还好点。你这个旋风铣螺纹,其实是断续切削的,冲击力大。建议先放余量粗挑螺纹,调质后精加工。

网友B:
刀片钝了,切削阻力变大,铁屑也很薄,所以会有火花,上切削液就好啦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质后的45钢毕竟是有点硬度的,如果是连续切削还好点。你这个旋风铣螺纹,其实是断续切削的,冲击力大。建 ...

如果采用先粗加工,调质后在精加工,效率较低啊,个人认为还是先铣螺纹在调质,这样应该会更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刀片钝了,切削阻力变大,铁屑也很薄,所以会有火花,上切削液就好啦啊

确实挺费刀的,加工4个就要换刀。但是旋风铣采用压缩空气进行排屑啊。

网友(点评):
空气压缩不太好用吧,风冷终究没有水冷来的痛快

楼主:
引用 楼主:
确实挺费刀的,加工4个就要换刀。但是旋风铣采用压缩空气进行排屑啊。

旋风铣都是采用压缩空气冷却啊,没有用切削液的

网友:
进给量是不是太大了?

网友:
不明,参观参观

网友C:
比较合适的加工硬度是10~20HRC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合适的加工硬度是10~20HRC

是啊,之前都是先铣丝然后在热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

网友:
说说转速是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