销轴与铜套的配合

楼主(2019-03-22):
我知道轴承内圈应该与轴过盈配合,外圈应该跟套过盈配合,但并不知道销轴跟铜套之间应该是什么配合,铜套与孔之间应该是什么配合。望大师指点

网友:
配合是看你的使用情况而定的

网友:
见机械设计手册关于轴套部分有详细的说法

网友:
看你使用需要啊。在不好想,可以参考下成品铜套的样册参数

网友:
给同一家加工,让配做

网友:
一般的往复运动,
铜套与轴 H8/h8 ,
铜套与基座孔 r7/+0,-0.05-------------如果使用igos ,sf 轴承, 基座加工H7 ,

网友:
销轴和铜套一般都选用标准件,最好不要自己加工,精度不好保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