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曲柄滑块驱动力矩计算

楼主(2019-03-22):
如图,我想用电机直接带动曲柄滑块时所需要的扭矩,照片里面是我自己计算的 但是不知道对不对,用软件模拟分析了一下,驱动力矩是1.6KN*M 和自己算得结果不符合。所以想请教大家,我这样计算有没有问题。请不吝赐教。谢谢

网友:
你算错了,你的曲柄速度是圆周速度,和力不是垂直的。而且这个力矩是时刻变化的,只能求一个平均值。这么算:曲柄转一圈,因为回程不受力,那么有效的距离就是140MM,受力16000N,取平均值8000N。打击一下消耗的能量  Q=140/1000*8000J=1120J。转一圈消耗时间T=60/158=0.38s 那么功率就是 P=1120/0.38=2940W。63吨的压力机也就5.5KW,一分钟打击50次,属于曲柄压力机里面很小的了。

网友:
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楼主:
|联合舰队发表于 03-22 16:11你算错了,你的曲柄速度是圆周速度,和力不是垂直的。而且这个力矩是时刻变化的,只能求一个平均值。这么算:曲柄转一圈,因为回程不受力,那么有效的距离就是140MM,受力16000N,取平均值8000N。打击一下消耗的能量  Q=140/1000*8000J=1120J。转一圈消耗时间T=60/158=0.38s 那么功率就是 P=1120/0.38=2940W。63吨的压力机也就5.5KW,一分钟打击50次,属于曲柄压力机里面很小的了。
谢谢解答  这是搓丝机 搓螺牙的。这样算是带飞轮的吧   我想直接用电机带动曲柄滑块,是需要计算搓丝受力最大16000N时电机的扭矩  还是直接用这个您给的功率计算出扭矩? 应该有点类似直驱伺服冲床。能否再请指点一下。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24 15:19楼上分析的有道理
你说的也对。????????????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解答  这是搓丝机 搓螺牙的。这样算是带飞轮的吧   我想直接用电机带动曲柄滑块,是需要计算搓丝受力最 ...

你的这个具体结构我不了解,没办法给你精准分析。但是我可以给你点参考数据,市面上常见能制造M24螺纹的搓丝机,电机功率7KW。

楼主:
|联合舰队发表于 03-25 11:45
你的这个具体结构我不了解,没办法给你精准分析。但是我可以给你点参考数据,市面上常见能制造M24螺纹的搓丝机,电机功率7KW。

我们机器结构是这样

电机带动飞轮,然后飞轮带动齿轮,齿轮轴带动曲柄滑块 。
你说M24的用7kw的电机 真没见过。   我们机器用的45kw的电机,可以搓250长的牙。  我现在算的M8用的7.5kw电机。  现在想设计直接用大扭力的电机来带动曲柄滑块,把飞轮和齿轮去掉。 现在按曲柄滑块受力来算 扭矩也要1.5KN*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