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文件集成封装起来,只有在特定软件里打开?

楼主(2019-03-22):
想把一个大文件封装起来,使人不能直接打开,现在许多软件都设立自己的专属文件,只能在特定的软件内打开,如何实现这种功能?

网友A:
有合适的软件就行,比如加密软件就可以打成一个加密包,限制你修改、打印、打开次数,甚至可以设定有效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合适的软件就行,比如加密软件就可以打成一个加密包,限制你修改、打印、打开次数,甚至可以设定有效期

AUTO CAD的“.dwg”文件以及solidworks的“.SLDPRT”文件是不是也属于集成封装文件,想做一个部件模型的封装文件,有什么办法么?其中是否包含加密我也不清楚。

网友:
其实文档设置密码不是更安全吗?

楼主(2019-07-22):
编程中的面向对象,有封装的功能,直接利用程序封装软件插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