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的标注方式

楼主(2019-03-22):
如图中选中尺寸,是怎么标注出来的呢?这是一种标准的标注方法吗?本人才疏学浅,还请大侠指点一下

网友:
标的不错,都是整数

网友A:
太乱,看不清。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太乱,看不清。

网友B:
点错了吧,标注的有点偏啊

网友:
这拿到车间不被骂祖宗才怪

网友:
我见过更差的,注塑件小数点后面三位或者四位都有,不是整数。关键技术管理中心还下发了。不知道怎么设计的,更不知道怎么标注的。

网友:
软件比例有问题吧

网友:
感觉图形是三维转过来的,标注是在二维里标的。

网友:
标注太复杂了,捡关键尺寸标,没必要每个尺寸都标。

网友:
的确看着眼晕这尺寸

楼主:
引用 网友B:
点错了吧,标注的有点偏啊

对啊,要不就水平,要不就竖直,要不就两点最近距离,这标注的方向怎么出来的

网友:
别人做的设计,设计过程中自定义了模板,你没有打开正确的模板,所有字形大小都乱了,我估计是这样,之前也遇到过类似情况

网友(2019-04-29):
标注是为了加工制造和检验,软件操作没问题,能实际测量就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