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吊装夹具的设想

楼主(2019-03-22):
师傅们大家好,现在想设计一个夹具用来吊装法兰工件,如图所示。我的想法是设计一个铰链结构的,放在工件里面,一提就把工件卡主,因为表面有斜度,越提越紧,这样就可以将其吊起。工件重量100KG。现在不知道怎么设计这个结构,请问有那位师傅帮忙设计一下,谢谢!或者有更好的想法欢迎提出!

楼主:
没有师傅来提出高见吗

网友A:
卡外缘不是很方便么,为什么内卡?

网友:
LZ你是不是也要将工件也画上去(以双点划线),还有以工作位置显示吧!

网友B:
参考【雨伞伞骨】的结构

网友C:
打个吊装孔不行吗

网友:
从螺栓孔想办法不行吗?设计个焊接到吊环上的螺栓,两个螺栓就可以吊起法兰工件,实在不行就三个

网友D:
胀销机构?气动还是手动?

网友E:
利用提升杆斜面同三爪滑配,提升同时带动三爪外涨
就是5楼所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卡外缘不是很方便么,为什么内卡?

因为我没有说完整,这个工件是一正一反的防止,卡外圈反着放就没法吊装了,不好意思哈,没说明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参考【雨伞伞骨】的结构

正在考虑,或者说是照相机三脚架结构,只要内孔用皮子保护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打个吊装孔不行吗

不可以的,不好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E:
利用提升杆斜面同三爪滑配,提升同时带动三爪外涨
就是5楼所说的

正在考虑,或者说是照相机三脚架结构,只要内孔用皮子保护好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胀销机构?气动还是手动?

这个没想过,有这么大的胀销?其实我并不理解这东西,不好意思

网友:
磁铁不能用吗?

楼主:
|裔然发表于 03-23 09:23磁铁不能用吗?
不能,接触面积太小,有台阶

网友:
这样的话取件方便吗?

网友:
气动胀紧套,车床有用到的

网友:
一次拿一个,其中一个要翻转180度?

网友:
以前看过一个吊砖的视频。里面有个吊具应该能满足你的需求

网友F:
先做点实际的工作提升一下自己比较靠谱,天天眼高手低想着做这做那,其实自己一点基础都没有空有一个想法,最终也只能不了了之。

网友:
内孔定位不了,外圆可以定位。

网友:
要吊的东西是什么样子?让别人猜?

网友:
100KG , 安全至上。   宁可麻烦一点。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先做点实际的工作提升一下自己比较靠谱,天天眼高手低想着做这做那,其实自己一点基础都没有空有一个想法, ...

人家屈尊卑微来请教,你这人给不了一寸有用意见,净扯些有的没的,实在不应该。

网友:
你这个吊装是手动控制还是全自动吊装?如果是手动吊装,我可以给我做全套工装设计,但是不免费。如果仅仅是要一个方案,我可以给你一个示意图。微信15268576071.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人家屈尊卑微来请教,你这人给不了一寸有用意见,净扯些有的没的,实在不应该。

至少自己要有一个设计方案吧,哪怕是个设计思路也好,在方案过程中的某一个点想不通了或者有一项技术卡克的地方,这时候提出来才比较合适吧。而不是只有一个想法就来问,这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也会培养出一种伸手党的坏习惯,最终往往就是人浮于事不了了之了。无意冒犯,只是个人拙见。

网友:
最高设计成卡外圆的工装,方便拆卸,而且工件转移过程中稳定。如果选择卡内园的工装,可以设计成圆柱拔模结构。但是,不方便拆卸。

网友G:
引用 网友F:
至少自己要有一个设计方案吧,哪怕是个设计思路也好,在方案过程中的某一个点想不通了或者有一项技术卡克 ...

很多搞技术的人都爱较真,难成大事,而往往大师都是糊涂的人。

网友:
剪刀叉吊具了解下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引用 网友G:
很多搞技术的人都爱较真,难成大事,而往往大师都是糊涂的人。

看来你是个大师,失敬

网友:
有会的大神来教教

网友H:
有这种自动的小吸盘,不用电。

网友:
打吊装工艺孔

楼主:
几天没有上来看看,首先感谢师傅们的回答,其次我来发这个贴的时候自己的想法是雨伞结构,通过卡内孔来提取工件,至于为什么没有发出来呢是因为我用的别人的电脑发的帖子(自己的没法上网),结构在自己的电脑上。我觉得您说的对,没有思路就上来做伸手党确实不好,这个怨我,没有把自己的想法也表达出来,造成了大家的误会。
其次,这个吊具只是一部分,我发上来也是想看看师傅们的想法,毕竟自己是个小白,想法有限,见识有限,再次感谢给我提供建议的师傅们!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这种自动的小吸盘,不用电。

能具体描述一下吗?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这种自动的小吸盘,不用电。

如果是市场上普通的吸盘的话,那就算了,这些工件要么是阶梯,要么是柱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