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问题,不能焊透,求解决

楼主(2019-03-22):
如图1,画圈的地方要求全熔透。我们在图2所示,翻边的地方留了一个小缺口,现在背面对接焊,正面缺口处清根(碗刷打磨),正面焊接。但是出现未熔合,层间裂纹,如图3、图4.

网友:
我也不懂,等大神

网友:
用氩弧焊焊丝焊接,再打磨

网友:
铝焊,留一个间隙,氩弧交流能焊透,但变形量需要考虑如何修复

网友:
技术不过关。哈哈,我只能这么说

网友:
焊的时候手法有问题,铝焊接技术含量很高!

网友(2019-05-17):
没焊透,可以反面清根,再焊一次

网友:
焊工手法有问题,哈哈,师傅没教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