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塑料件的内螺纹孔

楼主(2019-03-22):
不知道塑料方面在这里有没有大神,我有个塑料件,塑料件有个M8的内螺纹孔,但是滑丝了。我这里有2个疑问
1、如何有效补救,也不能加大螺丝的情况下。
2、注塑件能做机丝螺纹吗,感觉是不牢固的。

网友:
看过塑料滚筒没有,方法差不多,钢件嵌入塑料里

网友:
如果空间足够,热熔铜螺母是最有效的方法

网友:
看你钢丝螺套能不能解决你的办法(前提你的外径够大,不至于安装时导致塑料开裂),很多塑料不都是带螺纹连接的吗,用模具做的。

网友:
可以把内螺纹做成 金属件, 金属件和塑料 注塑成 一体

网友:
如果是样机,那可以用ABS胶棒填满,然后重新钻孔,或者如果直径够大,可以热熔嵌件。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注塑件,可以增加嵌件。如果受力大,可以在注塑时嵌入双环的嵌件。

网友:
镶螺纹套的方法可行不?

网友:
丝锥重新过一下吧,如果是单件,拧螺栓的时候缠点生胶带吧,效果会好一点

网友:
塑料件也可以进行焊接,然后再攻丝,螺丝比较小

网友:
补救就是螺纹套了。

网友:
第一个,镶嵌钢丝螺套。第二个,灌胶水,硬了后重新攻丝

网友:
用螺丝套可不可以?

网友:
塑料件做螺纹孔一般都是采用镶嵌铜螺母,要么换强度高的塑料,如POM或PPS等

网友:
最好注塑的时候增加螺纹钢套。

网友:
磨具上的螺纹内孔的那个柱子重新改下,做小一点。M8的没做过,我做M3,内孔2.2的不会滑丝,以前做到2.4滑丝打不牢

网友:
1.嵌钢丝螺套。
2.空间足够的话,开六边形槽,放普通金属螺母,点胶。一样好用

网友:
钢丝牙套
嵌入钢螺母
熔融ABS后重新攻牙
将M8攻到M10

网友:
热熔螺母

网友:
套个螺纹套咯

网友:
要看你的模具结构,强脱的肯定难以达到高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