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缸的力直线导轨受得了吗

楼主(2019-03-22):
63缸径  5T的力的增压缸压在直线导轨上面可有吗

网友A:
查直线导轨样本手册可承受的力和方向,计算使用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查直线导轨样本手册可承受的力和方向,计算使用寿命

力大小都算过, 但是这种结构没用过, 不知道直线导轨能否受得了这种力。

网友:
计算后的力,再取一定的裕量。

网友B:
引用 楼主:
力大小都算过, 但是这种结构没用过, 不知道直线导轨能否受得了这种力。

既然是算得了行与不行应当有结论了

网友C:
力最后不要作用在导轨上,建议做转接,不过也要分析下你的结构

网友D:
5吨应该可以,有很大的导轨和滑块的。不要冲击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是算得了行与不行应当有结论了

谢谢回复   理论上够用,但是这种结构我没用过,真不知道导轨能用多久。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力最后不要作用在导轨上,建议做转接,不过也要分析下你的结构

就是这种很普通的结构

网友(点评):
这种结构比较好,为了保险起见,下模可以做成弹性,油缸下压时,可以把力转到底板和机架上,实际导轨只受弹簧的反作用力

楼主:
引用 网友D:
5吨应该可以,有很大的导轨和滑块的。不要冲击就行了。

没用过 也没见过到过目前为止,所以心里没底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回复   理论上够用,但是这种结构我没用过,真不知道导轨能用多久。

验算都是按模型的,LZ只要将自己的设计简化到对应的模型就可以啦。

网友:
可以的,只要是导轨先的足够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