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Win10 安装不了SW2015 怎么办

楼主(2019-03-22):
Win10安装SW2015时,先出现点击安装程序没有反应的情况,后采用win7兼容模式,可以运行安装程序,但是弹出下图中的错误提示,无法安装,也找不到这个文件,求教大家该如何解决??  拜托了

网友A:
2015一点也不好用,建议直接装2016版

网友B:
我之前是把SolidWorks的注册表一个一个删干净,重装的

网友:
装2016就行了

网友:
sw2018 sp5

网友:
要么装2012,要么是2016,或者是最新版的

网友:
前版本没有卸载干净。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15一点也不好用,建议直接装2016版

同事都用的15 自己改16了就没法和别人共享设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之前是把SolidWorks的注册表一个一个删干净,重装的

实在新的Win10下装的 以前都没有装过的

楼主:
就是这个sld1m.exe怎么找, 有大侠知道的请出手啊 拜谢啦!!!!!!

网友:
是腾讯安全管家防护软件吗?是联想吗?破解软件是不是打不开提示权限不足?
是这个情况的话,换个防护软件,重下载sw正常装就OK

楼主:
用的360, HP的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