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压缸的力直线导轨受得了吗

楼主(2019-03-23):
增压缸的力直线导轨受得了吗

网友:
有大号的 直线导轨

网友A:
要看几吨的?5吨以下没问题,我做过!

网友:
上银35的线轨

网友:
引用 网友A:
要看几吨的?5吨以下没问题,我做过!

这种结构的,用的35的导轨,如果你用过没出过问题 ,我就能放心用。我比较保守  没用过或者没见过的结构一般不用。

网友:
建议导轨买大一些。

网友:
导轨受压参数应该有的,查查就行了!

网友:
怎么样的结构 可以加我微信17357801259

网友:
用过上银线轨  搭配3T液压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