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草图绘制中二个问题

楼主(2019-03-23):
如图,
问题一:文字路径只有X(水平)方向能运用智能尺寸进行移动,垂直方向动不了,怎么办?
问题二:绘制草图时凸台总是呈现深蓝色,与线条很难看清楚。怎样操作才能使凸台保持原来颜色(或者浅一点的颜色)?

楼主:
模型如下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fBLDcq

网友A:
引用 楼主:
模型如下
链接:https://share.weiyun.com/5fBLDcq

水平竖直后可以啊      凸台蓝色是因为选中了吧

网友(点评):
谢谢,不过跟踪了好久,这个功能操作起来相当不灵敏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水平竖直后可以啊      凸台蓝色是因为选中了吧

不选中就可以了

网友(点评):
那么,怎样才能使选中的凸台颜色也变得浅一点?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选中就可以了

不知道    应该属于默认设置里的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    应该属于默认设置里的把

百度上查的

网友(点评):
我想会有,但度不到,你再运动脑筋,不然对于很多凸台的复杂模型操作难免会用选中这个动作的啊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百度上查的

就箭头位置选成绿色   或别的颜色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就箭头位置选成绿色   或别的颜色

软件右上方齿轮型图标  选项

网友(点评):
我改了所选项1颜色变了。不过我还要问一个问题:所选项1、2、3、4分别怎么用?

网友A:
俺不懂啊  。。。。。

网友(点评):
你是老手肯定会懂

网友:
引用 网友A:
俺不懂啊  。。。。。

不是啊   画图还行     这太深入的设置也不明白      只是百度搬运供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