矩形管焊接要做内孔内撑尺寸定位夹具

楼主(2019-03-23):
简单来说就是做一个矩形管内撑焊接夹具,四个方向联动外涨和收缩,方管内空尺寸为250,长度为1000。各位大神好的结构方式吗?请不吝赐教!" F9 E" |$ T' z8 N

网友:
楔销结构应该可以吧

楼主:
|裔然发表于 03-23 10:40楔销结构应该可以吧
能具体给个简图示意一下吗

网友:
方形气涨轴? 属于非标,淘宝好像有,无意中以前了解了下

网友:
参考车床用的芯轴夹具即可,正反锥配合油缸拉伸

网友:
焊接工装,一般选用气缸已经够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