粗糙度讨论

楼主(2019-03-23):
我们都知道粗糙度Ra是通过一个算法算出来的,有没有同样的粗糙度Ra一样,但是表面形貌也有差别,因为达到同样的粗糙度有很多途径,车削,磨削,珩磨,抛光都能达到。

网友:
你已经自问自答了。

网友:
粗糙度(又称光洁度)是评价加工表面精度的一种方法,测量方法是在一段取样长度范围内,测量表面微小峰谷与微小间距的不平度,粗糙度越小,加工表面越光滑,其主要由机床高频振动所导致的。
虽然平面磨削和抛光都能达到Ra0.8,但是平面磨削加工出的零件表面面形度更好,两个经过平面磨削的平面配合一起要比抛光配合表面上下面平面度要高;平面度一般通过水平仪采点,使用平面度计算软件计算,给出一个大平板的面形精度,这指标通常体现在图纸上的零件加工平面度及垂直度上。
任何机械加工精度都是相对的,高频Ra,低频面形精度都是测量仪器测出来的,测量仪器每年都会拿到国家计量院进行计量校准,国家计量院又会拿到美国进行计量比对,这样有个统一的评价基准,大家图纸中加工出来的零部件就能够实现与市场上工业产品接口精度的匹配,也便于实现零件互换。

网友:
同样粗糙度,磨削表面不一定比车削表面好,磨削也会有加工痕迹,主要看操作者水平。

网友:
这些肉眼都分辨不出来差别了。

网友:
不同加工方式所规定的粗糙度是不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