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动轴受力问题

楼主(2019-03-23):
减速机驱动串联的升降机,中间传动轴刚性连接(理想状态,无扭曲等现场)升降机1、2、3的输入轴输出轴的受力情况是相同的还是递减的

网友:
理论上是相等的,实际是递减的。我能这么理解吗

网友A:
因为轴本身有惯性,加速度会受到影响,然后轴承也有阻力,会衰减功率。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因为轴本身有惯性,加速度会受到影响,然后轴承也有阻力,会衰减功率。

功率递减是由于机械效率引起。

网友:
理论上是相同的,因为扭矩和输入轴的P和n有关,。但实际有效率和损耗,应该会递减吧

网友(点评):
一个动力源带动6个升降机?然后每三个一组串联?每个升降机默认负载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图中:1号升降机输入扭矩=2* 2号升降机输入扭矩= 3* 3号升降机输入扭矩,下面的回复,不考虑损耗,几何增加

网友:
引用 网友B:
功率递减是由于机械效率引起。

我们看到的轴承,齿轮的传动效率,其实就是摩擦力等产生了无用功。发热消耗了一部分功率。

网友(点评):
如果不考虑损耗呢

网友:
传递过程中有损耗,肯定是递减趋势。

网友:
楼主提供的图片看不太清楚,我猜测你的设计是否是一个动力源带动6个升降机?然后每三个一组串联?每个升降机默认负载一样?

如果是这样的话,图中:1号升降机输入扭矩=2* 2号升降机输入扭矩= 3* 3号升降机输入扭矩

这只是理想情况,实际情况需要考虑各级升降机的机械效率

网友(点评):
是的,但是扭矩这个是成几何数增加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