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压缩弹簧,支撑圈数怎么数?

楼主(2019-03-23):
请教,压缩弹簧,支撑圈数怎么数?

网友:
绕360度为一圈,可以以1/4或者1/2圈的形式存在

网友:
机械设计手册可以查到吧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3-23 12:33绕360度为一圈,可以以1/4或者1/2圈的形式存在
看不出来支撑圈到哪里结束

网友:
支撑圈数等于1.5T、2T、2.5T,一般取2T(T为中间的有效圈的节距)

网友:
就是螺距特然变小的那一段,看看有多少圈

网友:
制造弹簧时为了使弹簧在工作时受力均匀,保证弹簧轴线垂直端面,将弹簧两端并紧,这个并紧的圈数只起支撑作用,叫做支撑圈。一般常用的是2T。

网友:
有效圈数是指弹簧能保持相同节距的圈数。弹簧有效圈数=总圈数-支撑圈,具体根据结构进行计算。
1、对于拉伸弹簧,有效圈数n=总圈数n1,当n>20时圆整为整数圈,当n<20时圆整为半圈。
2、对于压缩弹簧,有效圈数n=总圈数n1-支撑圈数n2,n2可查表获得。尾数应为1/4、1/2、3/4、或整圈。
我们的通俗算法是压簧总圈数减掉上下接受接触不会产生变形的圈数,一般减2圈;扭簧和拉簧的有效圈数就是总圈数。

网友A(2025-04-05):
设计手册中的描述

看设计手册

看设计手册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设计手册中的描述

选哪种方式是根据什么要求来选的呢

网友(2025-05-22):
顶一下,赚个积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