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秒激光跟快秒激光有什么区别?(真心求教)

楼主(2019-03-23):
    各位老师,师傅,你们好。
    我这次,在这就是想问下,激光方面的知识,现在特别迷惑在飞秒激光跟快秒激光的区别?如果有会的前辈,肯回复我,我真心感谢老师(师傅)。谢谢你的观看。

网友:
听说过飞秒,没听说过快秒。前排学习

网友:
飞秒,快秒,还有皮秒呢

楼主:
不好意思,打错字了,是超快激光。。。不好意思大家。

网友:
超快,是不是生产效率极高!

网友(2019-06-01):
指的是激光加工过程中的时间控制单位,通常情况下激光加工是一个个单脉冲能量在极短的时间里作用到材料表面,通过高频率的重复工作形成钻孔、切割、打标、焊接等应用。同时需要了解到的是1秒=109纳秒=1012皮秒=1015飞秒,因而在市场上常常看到的纳秒、皮秒、飞秒激光加工设备是以时间为准则命名的,根据不同材料的加工需求,选择对应的纳秒、皮秒、飞秒激光加工设备。时间越短,激光作用在材料表面的时间越短,对材料表面的影响越小,加工效果也更好。
详细了解深圳市华和激光制造商

网友(2023-04-27):
超短脉冲激光加工,当激光以皮秒量级的脉冲时间作用到材料上时,加工效果会发生显著变化。随着脉冲能量急剧上升,高功率密度足以剥离外层电子。由于激光与材料相互作用的时间很短,离子在将能量传递到周围材料之前就已经从材料表面被烧蚀掉了,不会给周围的材料带来热影响,因此也被称为“冷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