齿轮计算求助

楼主(2019-03-23):
      有一个问题关于齿轮计算的,我一直不知特别清楚。如果给出条件:功率,小齿轮转速,传动比等,那我会根据课本来计算出所需要的齿轮组。书上的计算方法主要分2部:按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设计出分度圆直径d1,然后计算出模数;再校核齿根弯曲疲劳强度。通过就可以用了。

       我现在的问题是,假如我在结构设计中,事先选好了齿轮,确定了模数和齿数之类的参数,是否只需进行齿根弯曲疲劳强度校核就可以了。
      还请大侠教教我。

网友A:
还需校核齿面接触疲劳强度和使用寿命

网友(点评):
我有点懂了,我刚刚又翻了一遍书,看到了你说的那个式子。多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需校核齿面接触疲劳强度和使用寿命

是不是比这个按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设计出分度圆直径d1大就可以了。

网友B:
假如结构设计中,事先选好了齿轮,确定了模数和齿数之类的参数,校核强度后,你可以算一下安全系数,(许用强度/计算强度),只要安全系数不是太大,太小都可以(太大说明齿轮做得太大,浪费材料,增加成本,太小导致不够安全,容易损坏),安全系数每个行业都有一定规范,没有就根据个人经验。

网友(点评):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比这个按齿面接触疲劳强度设计出分度圆直径d1大就可以了。

没看明白你的意思,你可以下载一个机械设计手册(新编软件版)2008,里边有齿轮设计软件,你和自己计算的相互印证一下。另外机械设计手册的齿轮部分还是太浅,你下载一个齿轮手册详细看看。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的建议

网友C:
事先选好了齿轮,确定了模数和齿数之类的参数,是否只需进行齿根弯曲疲劳强度校核就可以了
到底要校核什么?
从理论上讲,都需要校核。但是人们为了省事,总结了一些规律。根据这些规律,有选择的校核就行了。也就是说,那个邮箱最大的满足了要求,其他的就不会出事了;或者这项最不安全,它都安全了,其它的不在话下
一般校核内容是 弯曲、接触。当然现在把胶合也经常加了进来。
注意标准
标准中,并没有给出分度圆、模数等计算公式,这些可以称为设计公式。标准给出的是应力计算校核公式。设计公式是从校核公式推出来的
在校核中,就没必要再去算直径、模数等,直接带公式,校核计算就行了

这些公式,有内在的联系,深入理解对应用帮助很大
比如,为了获得等强度(弯曲、接触),可以从弯曲、接触的应力计算公式中推导出等强度齿数。也就是小齿轮选择这个齿数,弯曲强度与接触强度相等。当然,实际当中能不能采用这个齿数值,还要受其他条件限制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的回复,谢谢。

网友(点评):
tolerance机械设计软件电脑版,有齿轮传动。。。QQ群二五四一一二九八四下载

楼主:
引用 网友B:
假如结构设计中,事先选好了齿轮,确定了模数和齿数之类的参数,校核强度后,你可以算一下安全系数,(许用 ...

多谢多谢。

网友:
都需要校核,然后根据校核的结果调整结构参数。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事先选好了齿轮,确定了模数和齿数之类的参数,是否只需进行齿根弯曲疲劳强度校核就可以了
到底要校核什么 ...

估计你把自己都说晕了,,,,,,

网友(点评):
条理很清楚啊,如果理解不了,先不要看标准3480,去看看基础教程

网友:
引用 网友D:
估计你把自己都说晕了,,,,,,

喔,你写的教程吗?那我还是不看的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