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个手轮驱动蜗杆,如何确认人操作起来的力?

楼主(2019-03-23):
我的装置是手轮驱动蜗杆,蜗杆驱动涡轮,涡轮内孔有轴,轴上有平台,转动手轮,可以翻转平台,平台上工件重量150kg,请问大家一般手轮规定多大的操作力不费劲,而且选多大速比的蜗轮蜗杆可手动翻转?

网友A:
转动平台扭力根据 重心到轴心距离和质量有关,人的输出力可以查,可大可小5~30kg,根据翻转频繁次数决定,手轮做大一点可以节省力气。速比就是手扭输入扭力和输出扭力的比值。速比=工件质量x偏心量/(人力x手轮半径)

网友B:
楼主自己先想想看自己都亲手干过哪些类似的事儿。。。

然后再判断自己少说了哪些条件信息。。。

野外,几个哥们儿自己起炉烤羊肉串,也是这个提问的一个案例。

串得好,翻面烤很轻松;串得不好,慢慢啃焦黑的炭肉吧。

网友(点评):
你现在咋那么愤青呢,我记着你以前不这样啊~

网友(点评):
更年期到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先想想看自己都亲手干过哪些类似的事儿。。。

然后再判断自己少说了哪些条件信息。。。

层主幽默!

网友:
手轮驱动力一般按一个人的平均重量估计。

网友B:
不知自己问的是哪方面的机械技术问题,还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思考欠缺。

这个问题,又不涉及多深奥的材料学、热处理学、流体学什么的,

仅仅是学好初中毕业的数学物理知识就能问得对的问题。。。

只求完美的结果,讨厌痛苦的过程。。。

好比健美先生也这个心态,只能打针了。。。

网友:
你自己一步也没有计算啊

网友C:
新人上岗要循循善诱。
M= 工件质量X重心至转轴距离=手轮半径X操作力X速比,涡轮蜗杆的速比至少15,只手操作10kG 可以了。
不要忘了在涡轮上加制动器,当手轮不摇时立即卡住。
画个草图上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转动平台扭力根据 重心到轴心距离和质量有关,人的输出力可以查,可大可小5~30kg,根据翻转频繁次数决定, ...

谢谢黄工baba,努力学习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上岗要循循善诱。
M= 工件质量X重心至转轴距离=手轮半径X操作力X速比,涡轮蜗杆的速比至少15,只手操 ...

谢谢呀,惭愧,努力学习中,我在做一个工装方案,等都定好,我就把图传上来,请大家批评指教,还有想请教一下,蜗轮蜗杆的自锁能力可以代替制动器的功能吗?
我想的这个是 翻转到一个工位 我加了一个机械定位 比如说插销 挡块啥的 防止转动 是不是可以省去制动器呢

楼主:
引用 楼主:
谢谢呀,惭愧,努力学习中,我在做一个工装方案,等都定好,我就把图传上来,请大家批评指教,还有想请教 ...

我想的这个是 翻转到一个工位 我加了一个机械定位 比如说插销 挡块啥的 防止转动 是不是可以省去制动器呢

楼主:
引用 网友C:
新人上岗要循循善诱。
M= 工件质量X重心至转轴距离=手轮半径X操作力X速比,涡轮蜗杆的速比至少15,只手操 ...

我拼了个简图出来 大概是这意思吧

网友:
看了你的方案,这不是翻转平台而是侧倾平台,平台隐含轴,如何保持平台两端的同轴度,整个平台将按轴的要求加工。
建议减速器与平台之间介入链传动,链轮可以忽略掉轴摆动的影响,还可以锁定侧倾角度。
回复迟了。仅供参考。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自己问的是哪方面的机械技术问题,还是因为日常生活中的观察思考欠缺。

这个问题,又不涉及多深奥 ...

语言犀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自己先想想看自己都亲手干过哪些类似的事儿。。。

然后再判断自己少说了哪些条件信息。。。

您说您更年期到了 我心里舒服多了 大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