油泵没压力为啥

楼主(2019-03-23):
前几天修一个泵站,到哪一看油泵坏了 ,型号5MCY14-1B,里面滑靴都碎了。他们自己买个新泵安上用了20分钟又没压力了,我就在油泵出口直接用软管接了一个管螺纹连接的溢流阀.和一个压力表,油泵开机后溢流阀出一股油后调不上压,油泵泄油口出油。关机后拆开油泵后盖,配油盘和缸体有轻微磨痕但用指甲感觉不出来,弹簧正常柱塞和滑靴都没问题,重新装上依然没压力,把泵发到经销商那里他们拆开看看说没问题又发过来了,用手机给经销商视频着装上后还是没压力,经销商没办法又发了一台新泵安上后正常。新换泵都是从泄油口灌油后手转泵把油吸上来后才安装电机空载10分钟,问题是那台泵为啥一点压力都没有。平时经验泵有磨损压力会低一点但不会没一点压力

网友:
压力上不去主要是泄露原因。
“配油盘和缸体有轻微磨痕,油泵泄油口出油”估计就是这的泄露。

网友:
       轴向柱塞泵5MCY14-1B

磨损了就必须更换.价格约850.

楼主:
买的泵带运费才500块钱发到汝州

楼主:
他们买的泵才500块钱

网友:
可能的原因之一是进油管路漏气

网友:
会不会吸空

网友A:
泄压阀内漏?吸入管堵塞?柱塞与孔间隙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泄压阀内漏?吸入管堵塞?柱塞与孔间隙大?

这个泵没见有泄油阀,新泵,而且吸油管就是一段内径20的钢管新安的网式滤芯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泵没见有泄油阀,新泵,而且吸油管就是一段内径20的钢管新安的网式滤芯

换个泵就好了,经销商拆开检查一下也说泵没问题,

楼主:
如果能调2-3MPa我都不会感觉奇怪

网友(2019-06-01):
因为前面一台泵损毁严重,不排除有碎屑铜渣进入溢流阀,溢流阀卡死,造成压力建立不起来,后又换新泵过程中,杂物被油液带出,恢复正常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