轴承座晃动问题解决?

楼主(2019-03-23):
遇到一个烦心事儿,特此发帖求助,请社友大神支个招儿。。。

设计了一个差速门,里面用了链传动,固定轴的轴承座竟然能晃动,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轴承座。选型时大意了,真是不应该啊!

有没有最快捷,最省事的方法,使轴承座不再晃动?

网友:
做个套加里边去,看看行不

网友:
这东西应该是 万向轴承座  ,设计上就是为了实现容许偏角的。楼主重新买个普通轴承座吧,这个基本没法改了,两种轴承座原理上就不同了,强行限制偏角也无法承受太大径向力。

网友:
费劲才能晃动,就不用换了吧。

还没怎么使劲儿就晃了,换个淘宝店再买。

“固定轴的轴承座竟然能晃动,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轴承座”?!?!?!?!

我是半路和尚的野路子,记不住型号记不住系列的“机械设计”。。。但你这话,我还真的不敢拿出来问。。。

不会吧?!?!?!喝几杯了???比我喝得还多?

再说,你没说这个外圆弧带座轴承(我自己拼凑起来起的名字)给你带来的麻烦是啥。。。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3-23 19:28 本帖最后由 Cavalier_Ricky 于 2019-3-23 19:31 编辑

费劲才能晃动,就不用换了吧。

还没怎么使劲儿就晃了,换个淘宝店再买。

“固定轴的轴承座竟然能晃动,也是头一次遇到这样的轴承座”?!?!?!?!

我是半路和尚的野路子,记不住型号记不住系列的“机械设计”。。。但你这话,我还真的不敢拿出来问。。。

不会吧?!?!?!喝几杯了???比我喝得还多?

再说,你没说这个外圆弧带座轴承(我自己拼凑起来起的名字)给你带来的麻烦是啥。。。

大侠分析的是,怪我选型不太仔细,以前用过万向轴承,但没想到还有这种轴承座。没办法,只能重新采购更改了。

楼主:
|yien发表于 03-23 18:29这东西应该是 万向轴承座  ,设计上就是为了实现容许偏角的。楼主重新买个普通轴承座吧,这个基本没法改了,两种轴承座原理上就不同了,强行限制偏角也无法承受太大径向力。
我想在旁边再并一个轴承,但我们这边流程比较复杂,还是重新买一个来的快,现场装配急用。

楼主:
|韩寒11发表于 03-23 18:25做个套加里边去,看看行不
怎么加呀?感觉就不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侠分析的是,怪我选型不太仔细,以前用过万向轴承,但没想到还有这种轴承座。没办法,只能重新采购更改了 ...

重新采购的苦衷是什么?

我见得少,买别的系列,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相同孔位高度的。。。

网友(点评):
因为我们这边流程比较复杂,重新采购比新作零件能更快的解决问题。。。

楼主:
|苏州装配工发表于 03-23 18:50
大师傅有没有什么好办法?

网友:
这种情况基本无解(糊弄除外)

网友:
如前所说“给你带来的麻烦是啥”,用了这轴承的有点也很明显,麻烦不大不换也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想在旁边再并一个轴承,但我们这边流程比较复杂,还是重新买一个来的快,现场装配急用。

不要在旁边”并”轴承了,这样可能问题更复杂了,直接换吧。

网友:
这种轴承一般都有防止轴承转动的止动销(有的可能没有)。可以在外壳钻个孔装一个

网友:
应顶丝顶死,或用压盖压死

楼主:
|未来第一站发表于 03-23 20:52如前所说“给你带来的麻烦是啥”,用了这轴承的有点也很明显,麻烦不大不换也行。
因为是这样设计的,其实这套结构我直接套用了同事的数模,不检查的结果直接把自己坑了,现场装配又急用,催着我要解决办法

网友(点评):
人才,21世界最珍贵的就是你这样的人才啦,没有别的

楼主:
|Cavalier_Ricky发表于 03-23 19:59
重新采购的苦衷是什么?
我见得少,买别的系列,不知道还能不能找到相同孔位高度的。。。

大哥,这个轴承用的是米思米的,也是能找到的

网友(点评):
哈哈哈,原来,连你都有这么马虎???(^.^)

楼主:
|majingfeng发表于 03-23 20:09这种情况基本无解(糊弄除外)
糊弄不了,装配那关就过不了

楼主:
|晓昀发表于 03-23 23:04
不要在旁边”并”轴承了,这样可能问题更复杂了,直接换吧。

是的呢,下周一直接下单采购了

楼主:
|3983596发表于 03-24 08:20应顶丝顶死,或用压盖压死
这个轴承座上面能打孔吗?如果能做一个螺纹孔,顶住也不愧为一个好办法。。。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轴承座上面能打孔吗?如果能做一个螺纹孔,顶住也不愧为一个好办法。。。

刚刚看了你的图片 这种设计简直是胡闹 外球面轴承还敢这么单独使用 真服了你了
赶紧改成两口深沟球轴承成对使用是正经 别的就不要想了 ok?

网友:
间距够就加上一个,或换一个一个壳里放两个深沟球的那种。

网友:
设计错误,把带座轴承换成,“”钢件有孔,孔塞两个深球轴承“”   的方式替代,

网友:
厉害    这种一般都有普通的轴承支座的,尺寸差不多,就是轴肩那里需要一个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刚看了你的图片 这种设计简直是胡闹 外球面轴承还敢这么单独使用 真服了你了
赶紧改成两口深沟球轴承 ...

是是,正确的改法如你所说。
应急方法我这样干,感觉怎么样
把油嘴去掉,改紧定螺丝,如图

网友:
FB轴承座外球面的

网友:
只能换轴承座了

网友:
这个应该是带座调心轴承吧

网友:
老大,带座轴承就是有一定角度的旋转量,这样能调心,不是人家轴承有问题,你都没搞明白怎么用。

网友:
球面轴承就是这样的,轴承座一般都有这种自偏心的结构(一般都是成对使用的)
按外型尺寸自己加工一个轴承座

网友:
你这图上是这种:图1,现在你要的是这种,图2。你可以上米思米上找,淘宝上面不好找。或者你可以找人加工。

网友:
这个是带座万向轴承吧,老弟,是不是选型选错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是,正确的改法如你所说。
应急方法我这样干,感觉怎么样
把油嘴去掉,改紧定螺丝,如图

工作认真点,你这样对付你对自己对客户都不责任,你买两个深沟球加工几个件就那么麻烦吗?怕背锅?

网友:
向楼主这样的结构我们都是自己做轴承座,用两个深沟球轴承并在一起。

网友:
在轴承座里塞薄板,消除原来轴承晃动间隙就OK了。

网友:
看你的结构,只有更换才是最好的。

网友:
这种结构还是换轴承座,然后用一对深沟球轴承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