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电脑,真的爱不起!

楼主(2019-03-23):
    很多人很讨厌联想,关键票弃权,同一产品国内价格比美国高,9月18日,联想在台湾以旭日旗,日本武士等为宣传点进行降价活动;现在我也想晒两张照片,吐槽下联想。

    没错,一年内修了4次的联想。而且,每修一次就会磕一些角落或者少装一个螺丝,这个售后服务也是够坑的了。

网友:
吓死宝宝了,我也是同款电脑了

网友(点评):
这个是概率事件,先过1年看看,我的还在质保期,过了质保期再坏就可以换掉了

网友:
你用的可能是美国货

网友(点评):
要是美国货质量可能会好很多吧

网友:
这可是国产里最好的了

网友(点评):
质量不如以前了,以前的小Y系列3年没坏过,还天天玩游戏那种!

网友:
你应该看这款的不良率,单个的只能说个案。不能代表产品 设计和组装工艺出了问题,可能哪个小妹妹没留神没装到位。春困啊!

网友(点评):
按照概率算,电脑一年维修一次是5%的概率,一年修4次是多少啊,我第一次还是换了主板的。

网友A:
LENOVO不清楚,我用的是ThinkPad S5,当时买的是最高配了,说是有thinkpad血统,性能游戏性能又比一般thinkpad好,但是我怎么都不觉得是很扎实,掀前面一个角感觉底盘变形。画面感觉比一般液晶显示器差好多,也不知道哪没调好,由于高性能本,续航能力也一般,最最关键的是,一万块的电脑,音质竟然比不上79块的叮咚智能音箱,哪怕是外接监听音箱,音质也差的要命。
因为是制图用,买的高性能,但是开solidworks感觉也比配置低两三档的台式差很多。唯一欣慰的是背来背去两三年,电脑没出过毛病

网友:
引用 网友A:
LENOVO不清楚,我用的是ThinkPad S5,当时买的是最高配了,说是有thinkpad血统,性能游戏性能又比一般think ...

thinkpad真正继承了血统的只有T系列中的p和P(W)系列,其他的都空有thinkpad的名号,拆解之后一目了然。

X1也算是血统的升级版吧,但是不太推荐,同样价位的推荐选巨硬或水果的,毕竟那两家才是软件的亲儿子。

网友:
玩电脑的谁会买 联想这种专坑国人的 买办!!

要玩要稳定 当然选择二手移动工作站 ,哪怕是2代的M6600  威力也是比现在5K的 新电脑都高,而价格就便宜了,不算PC屏幕的话

网友(点评):
我是后悔来不及啦!

网友:
要不是因为有防泼溅和防滚架,我估计很难会买这么难看的笔记本。。。

网友(点评):
哈哈哈,我觉得还好吧,反正放家里的,屏幕还比较大,就是曾经背出去一次,感觉脖子都要断了。

网友:
神舟才是最好的电脑!同样的配置联想贵50%!装逼才买联想!

网友:
工厂做出来的产品都是有合格率的,不是百分百全合格,出现问题也很正常,碰巧楼主遇到了一台故障多的机器,都是缘分啊,放平心态的接受吧

网友(点评):
如果按照1年出现一次维修的概率是5%,我这前3次概率也是0.0125了,每次问题都不一样,第一次坏可是换了主板的。

网友(点评):
买戴尔的带3C的3年保机器,直接换新根本不修的

网友(2019-06-14):
垃圾联想

网友(2021-07-19):
N久没有去过电脑城了……敢问曾经的神舟还活着吗?我觉得它的性价比还算是良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