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向、双向平衡阀的选型参数

楼主(2019-03-24):
我从事液压系统的研发与设计,现在想选型一个单向平衡阀与双向平衡阀,想问一下,选型平衡阀应选型哪些参数+ i6 f% I' a- q( T( G

网友:
如果搞清楚了为什么要选平衡阀,那上面这些问题就不算是问题了。额定压力要跟系统匹配,流量要跟执行元件匹配,响应压力和响应时间要跟设计要求匹配,然后就是形式要合适(管式、板式、还是叠加)……

网友:
用于控制什么?

网友:
在哪里做液压的啊,我宁波做液压马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