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架推拉门案例

楼主(2019-03-24):
请问大家有做过机架上,亚克力推拉门的老铁吗?
推拉门底下是滚轮和导轨的。谢谢

网友A:
底下做成导轨的比较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底下做成导轨的比较好

对,是导轨跟滚轮

网友:
楼主想问什么问题?把你的具体问题贴出来。

网友:
大机架,下面可以用角钢做导轨,角钢尖朝上;像图片这种,可参照下衣柜的推拉门。

网友:
找做铝型材的厂家就可以给你搞定了,有标准的零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