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家-关于用螺钉定位的锥齿轮的使用和相关零件设计

楼主(2019-03-24):
大家好!
目前要使用如下用螺丝定位的锥齿轮(成品):

现在的问题是:
1 锥齿轮需要传递的力矩约为6 Nm,这种仅仅用螺钉顶住轴的定位(锥齿轮没有键槽)靠谱吗?如果靠谱,轴和锥齿轮孔的尺寸和公差有无特殊要求?
2 现在锥齿轮的轴孔直径6 mm,大概校核了相应轴的强度,发现这个直径下轴要传递这个力矩有些不够。因为这个锥齿轮是成品,非自己设计,想请问是否可以人为的扩大锥齿轮的内孔或者开键槽,还是说锥齿轮内孔大小是标准化的,不能自己改变?

多谢!!!

网友A:
齿轮转速多大?锥齿轮与轴用过渡配合或者小过盈配合都可以,小齿轮可以用螺钉做周向定位。

网友B:
齿轮轴可以扩孔,顶丝不可靠可以开键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齿轮转速多大?锥齿轮与轴用过渡配合或者小过盈配合都可以,小齿轮可以用螺钉做周向定位。

谢谢您!小齿轮转速 大概2转/秒。 用螺钉周向定位后,传动过程中不会打滑?还是说对于传递的力矩有个上限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齿轮轴可以扩孔,顶丝不可靠可以开键槽

谢谢您!
那扩孔最大可以扩到多少?因为看到有些小锥齿轮内孔本身就比较靠近齿面。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您!
那扩孔最大可以扩到多少?因为看到有些小锥齿轮内孔本身就比较靠近齿面。

先校核轴的强度,需要增加到多少,不到内齿面就好了,目测应该够

楼主(2019-05-15):
引用 网友B:
先校核轴的强度,需要增加到多少,不到内齿面就好了,目测应该够

谢谢大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