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电机轴和减速机输入轴的尺寸?

楼主(2019-03-25):
是一样的么?联轴器也一定是尺寸一样的么?有没有出处?

网友:
具体要看电机的牌子型号,减速机牌子型号,如果减速机是孔输入,那电机的输出轴与减速机的输入孔尺寸一样是最好的,差一点也可以,如果减速机是轴输入,那需要联轴器连接电机与减速机,联轴器两端的孔有一样的,也有不一样的。

网友:
这个要根据电机输出轴与传动轴的尺寸来确定了。

网友:
微信或者邮箱给我,给你个减速机的样册,我们代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