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手套上料

楼主(2019-03-25):
请教各位老师采用什么样的机构或方式把这种手套套到手模上,如有必要手模可以稍做改动
C:\Users\Administrator\Pictures\新建文件夹

网友A:
这个有难度,单个上料以后想办法把手套口尽量撑开,然后才能将模插进去。
撑开可以参考包装袋开口机构,夹住后两边吸盘,然后中间插入分开

网友:
手套改动一下吧。。5个手指太难了,来条机械臂都不一定行,估计要双臂协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有难度,单个上料以后想办法把手套口尽量撑开,然后才能将模插进去。
撑开可以参考包装袋开口机构,夹 ...

手套是透气的,吸盘分不开吧?而且手模的尺寸明显大于手套收缩口部位的尺寸。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套是透气的,吸盘分不开吧?而且手模的尺寸明显大于手套收缩口部位的尺寸。

海绵型吸盘了解下,只要有接触就会有吸力

网友:
你这是要涂胶吗,感觉把手模拇指做成活动的好点。撑开的话用魔术贴行不行

网友B:
先把手模的拇指改成平行。
将机械的手形插入新手套,再插入手模将机械手置换出来。
自动化工步:手套整捆上料--压紧--吹开最上一只的开口(只能)--插入薄片拉出单只--置换机械手形--手形扩展--插入手模置换--检验外形--切断手模输送链--合格的集中打包--不合格的人工处理。
当然细节何其难,辅助何其多。

网友:
还是人工套吧

网友:
这个要搞一个机构,但是最好是做实验来验证。

网友:
如果手模改小,使手套与它有间隙,这个动作也不难实现,电机加丝杠就能做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先把手模的拇指改成平行。
将机械的手形插入新手套,再插入手模将机械手置换出来。
自动化工步:手套整捆 ...

谢谢您的回复,我要消化一阵才行。

网友(2020-03-23):
楼主解决了 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