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慢走丝表面粗糙度是否可以做到0.2

楼主(2019-03-25):
我有一个产品,想要加工一个截面的粗糙度到0.2,因为缝比较窄0.38mm,目前只想到慢走丝的工艺,在网上查询有高级的慢走丝机床可以做到粗糙度0.2,请问各位是否还有别的工艺可以解决我的问题,有没有相关这种高级慢走丝的加工商的联系方式?

补充一下:材料是钨合金的, 粗糙度是0.2um

网友A:
可以的吧

网友:
百度查到的
中走丝 粗加工 6000/H 割一修二 2400/H R 1。3
慢走丝 粗加工 12000/H 割一修二 2400/H R 0。8

网友B:
可以的0.1都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的吧

0.2um可以做到吗?有联系供应商的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的0.1都可以

0.2um可以做到吗?有联系方式?谢谢

网友:
0.2um,我想都不敢想

网友C:
图片上的也不是0.2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图片上的也不是0.2呀

您是专家,图片上的确实不是,0.2um的是指扇形上侧的区域,有人0.2um可以做到,我这边已经有其他渠道拿到的样品了。

网友D:
楼主坐标给下

网友:
慢走丝可以达到这个要求

网友:
这么高的粗糙度要求,只有慢走丝能实现了

网友E:
用阿奇夏米尔的慢走丝做普通钢件0.2完全没问题,我以前做过很多,做钨的话不清楚,毕竟钨的熔点要高很多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用阿奇夏米尔的慢走丝做普通钢件0.2完全没问题,我以前做过很多,做钨的话不清楚,毕竟钨的熔点要高很多

一样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坐标给下

苏州园区,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阿奇夏米尔的慢走丝做普通钢件0.2完全没问题,我以前做过很多,做钨的话不清楚,毕竟钨的熔点要高很多

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F:
那边

苏州园区,谢谢!

网友(2019-06-14):
引用 楼主:
0.2um可以做到吗?有联系方式?谢谢

我给你推荐一家,你联系我185166933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