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异形孔,圆周阵列时为什么中间会多出一个

楼主(2019-03-25):
打异形孔,圆周阵列时为什么中间会多出一个,求教

网友:
我这也是,每次都把中间的删了

网友:
阵列的时候中心会创建一个点,只要有点,就会识别打孔。画中心矩形的时候也会在中心有个点。

网友:
中心点是草图圆周阵列的阵列中心点,不能删除,否则会无法定位草图圆周阵列的位置

网友:
阵列的基准点,你应该选不中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