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结构求助

楼主(2019-03-25):
想请问下论坛的机械大神们有见过图中这种或者类似的限位合页吗,设计中要用到。在这里提前谢谢各位回复

限位合页

限位合页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明白.路過看看~~

就是这个合页撑起来,然后底部有个支架通过提起将合页固定起来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合页撑起来,然后底部有个支架通过提起将合页固定起来

确实没看懂,也没听明白

网友:
限位合页?

网友C:
是线体的止回模块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是线体的止回模块吗?

嗯,线体通过滑轨插进去后,用与固定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确实没看懂,也没听明白

因为我自己也没看太明白,所以想请教下论坛大神是否见过这个东西,应该是日本工业里的标准件

网友:
有这种止动销的。

网友:
感觉跟止回器类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