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轴承的预压方式

楼主(2019-03-25):
请问这两组轴承预压方式有什么不同?图中点画线想说明什么?请从载荷方面解答,谢谢

网友A:
找一个机械手册,里面有

楼主:
|wdmzjyxy_one发表于 03-25 14:06找一个机械手册,里面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机械手册,里面有

不一定能看明白,角接触轴承固定也是问题

网友:
路过而已,并不懂..

网友:
是不是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方向?

网友(点评):
不是,只是看到THK资料上说这两种不同的预压得到的载荷不一样,不知道原理

网友:
左边面对面安装,右边背对背。

网友:
正装反装,受力和预紧方式都不一样,机械设计的课本上都有介绍。

楼主:
|前景钱发表于 03-25 15:27是不是角接触轴承的安装方向?
不是。只是看到THK的资料上说这两种预压得到的载荷不一样,不知道原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只是看到THK的资料上说这两种预压得到的载荷不一样,不知道原理

应该是一个压外圈,一个压内圈吧

网友:
前者面对面安装,内圈压紧,外圈有预压间隙。后者背对背安装,外圈压紧,内圈有预压间隙。虚线表示轴承作用在轴上的力的方向。前者压紧后,合力在轴承中线,易于安装。但是轴受热伸长后,间隙变小易卡死。后者合力在轴承两侧,轴刚性大。适合悬臂件。轴受热,间隙变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