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零件是如何装配进去的?硬塞?

楼主(2019-03-25):
各位朋友,最近看到一款产品,如图这样的结构,透明PC材料,两个零件是如何装配进去的?硬塞?

网友:
硬塞应该算是不可能硬塞的,这辈子都不可能

网友:
无外乎压装、热装、冷装

网友:
弹性料硬塞也不是不可能

网友:
像是球从侧面圆孔塞进去,再和杆用螺纹拧住

网友:
个人同意5楼意见

网友:
如果硬塞的话,两边没必要开这么大的孔吧

网友:
蓝色的部分在开水里泡下,软了就好塞了。

网友:
高温下材料是很软的

网友:
热装?侧工艺孔安装?

网友:
5#的说法有道理。

网友:
还可以3D打印的

网友:
怀疑LZ没有画对,对了就能办到,有实物照片没有贴上来!

网友:
5楼的有道理。。。。。如果硬塞,需要先酝酿感觉,,然后两情相悦之下。。。。噗哧一下。

网友:
同意5楼意见。

网友:
黄色零件和绿色零件分别是什么材料?都是PC材料吗?

网友:
测量一下侧孔和球的直径就知道了

网友:
加点润滑油

楼主:
黄色杆子和球是整体的,有人说是一副模具两个浇口注射出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知道石狮子嘴里的那个石球怎么放进去的吗?

那个是石粉拌起来进去搓圆再硬化的,哈哈哈

网友:
引用 楼主:
黄色杆子和球是整体的,有人说是一副模具两个浇口注射出来的

应该是

网友:
听过鬼工球么?

网友:
看材料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法。

网友:
如果是塑料的,那硬塞也不是不可能的,小时候玩的模型关节处都是硬塞的···

网友:
个人还是支持5#的说法

网友:
趁她不注意的时候塞进去。

网友:
同意5楼的观点

网友:
在塑性范围内挤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