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冲压裁切问题请教

楼主(2019-03-25):
第一次设计冲压裁切的,请教点问题,还请各前辈指点

楼主:
现在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是四根支撑柱定位方式什么方式比较好,第二问题是那两根上下导向柱什么固定方式好

楼主:
我目前都是做的台阶孔,公差准备都在一个丝之内,请教下这方面的前辈,怎么做会更好

网友:
气缸冲压这个倒是真的不好

网友(点评):
这个方式只能做气缸的了,关于前面两个问题,能指点下吗

网友A:
一般模具导向柱用加工成通孔容易保证精度,下模孔可以做沉孔

网友(点评):
直接加工成通孔就可以,不同再加导套了吧

网友(点评):
加导套是为了增加导向性。

网友B:
上下两面要平行,四根柱子也要平行。

网友(点评):
刚考虑到这个问题,修改了下,谢谢啊

网友:
全部用沉孔就可以,支撑柱上开扳手槽,气缸用快排阀

网友(点评):
谢谢提醒,非常感谢,已经开扳手槽,

网友:
米思米上有经典案例

网友(点评):
是官网上的 还是说关于磨具那本书前面的几个案例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上下两面要平行,四根柱子也要平行。

不用客气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A:
一般模具导向柱用加工成通孔容易保证精度,下模孔可以做沉孔

加导套是为了增加导向性。

网友:
引用 网友C:
加导套是为了增加导向性。

导向套肯定是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