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件直接重命名与工程图失去关联 有办法解决吗

楼主(2019-03-25):
零件直接重命名 与 工程图失去关联 有办法解决吗

网友:
你是用的Creo吧,办法就是先改回去,然后打开工程图(即加载到软件),再依次改名称保存。

网友A:
solidworks的 在软件里打开工程图 改下参考

网友:
solidworks:先改回原来的名字看看是不是重新关联上,如果重新连上了,那就打开零件使用打包功能来更改零件名字。如果不能,那就在工程图里面试试替换模型

网友:
把工程图里的文件名也改成一致的。然后打开工程图的时候会提醒你丢失零件需要找回来。你重新点击连接下即可。

网友:
这个问题我也纠结了很久。

网友:
如3楼所说,打开工程图的时候参考原零件

网友:
3楼正解

网友:
文件名称一样,会自动关联的吧?所以取名字是个学问!我认为是你取的名字串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的 在软件里打开工程图 改下参考

更改名字过后  肯定与  工程图  名字不一样了   才导致 失去关联
按你的方法 如下 操作:

点击更改后的零件    选择打开工程图   选择 参考。   参考原来 更改名字前的工程图

  没反应啊。

网友:
打开工程图,图纸左侧框里找到工程图,右击,下拉菜单里有替换模型,然后选择已改过的零件,勾选确定。附:后续改名零件在文件夹里用右键solidworks重命名,工程图直接复制已改零件名

网友:
引用 楼主:
更改名字过后  肯定与  工程图  名字不一样了   才导致 失去关联
按你的方法 如下 操作:

你的工程图参考不应该是以前的零件吗?而不是工程图参考工程图,你点参考后选择以前的零件应该就可以了。如果实在不知道的话那就只能去找度娘看看工程图的参考实例。

网友:
找到工程图,从新参考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把名字改成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