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上而下设计的若干问题

楼主(2019-03-25):
请教一下各位大神,你们现在设计机械设备方面,在从零开始全新设计的情况下,都是以哪种方式来做的。
我身边认识的大部分设计师都是零部件在外面新建,再装配进装配体,感觉这样效率不太高,有没有熟练使用自上而下设计的前辈?

网友:
都可以
不过自上而下参数有关联性

网友:
大框架错了,还不是一样要改的。

网友A:
我们通常的设计,其实都是由上而下的设计, 但由于很多是标准件,标准模块,共用件的限制及约束; 给人感觉是反的;

由下而上的设计,通常是在设计时受限制及约束比大,才会用。

网友B:
设计是先有总的设计规划思路,可行性能通过,再从零件入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的设计,其实都是由上而下的设计, 但由于很多是标准件,标准模块,共用件的限制及约束; 给人感觉 ...

谢谢!这么说我更明白了一些,本质上应该都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先确定主次,设计主要的部件及结构,只不过说,从外部画零件再装配进来,只是为了减少从属关系,降低错乱的风险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设计是先有总的设计规划思路,可行性能通过,再从零件入手。

谢谢!这样思路就更清晰了一些。

楼主:
我现在还有个问题不太明白的,在装配体里新建一个零部件,系统提示“请选择放置新零件的面或基准面”这一步,如果放弃选择这个零部件就变成“固定”属性了,而选了之后就在这个面上开始画草图,那如果我发现草图方向要改成另一个面,把这个给删了,而第一步选择的面还在配合关系里而且不可更改,所以我想,选择这个配合面是否不太重要?

网友(点评):
新建的零件就是在位配合

楼主:
或者是说,我把这个在装配体里新建零部件的习惯改掉会比较好?

网友C:
自上而下的设计是对的,但是大家学软件的时候习惯不好,都是零件画好了再装配,如果习惯直接画装配体,你还省去了很多时间的,最起码改动起来,尺寸的相关性就是一大便利,如果你刚刚接触画图,最好能适应,确实能省时间,别看别人的错误示范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自上而下的设计是对的,但是大家学软件的时候习惯不好,都是零件画好了再装配,如果习惯直接画装配体,你还 ...

我学习的时候一直都是在装配体里画零件的,就是刚开始有些思路不清晰,走了一些弯路,比如说画草图的时候,以系统生成的基准点来标注尺寸,然后多次修改或删除,可能基准点就跑掉了,然后一大批零部件要梳理草图,崩溃啊,现在学乖了点,都是标注到装配体的三个基准面去。

网友(点评):
多练练吧,也就SW的有这坏毛病,别的软件的我认识的基本都是自上而下,还有画图要知道草图全约束,基准找个容易出图的,别要那种奇怪的默认的,多练,熟了自然就把坑趟平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上而下的设计是对的,但是大家学软件的时候习惯不好,都是零件画好了再装配,如果习惯直接画装配体,你还 ...

你的电脑真好,不卡。

网友(点评):
卡了就换吧,工具最起码要趁手不是

网友:
先总,后分, 再总,再分,设计本来就不是一次就完成的,需要反反复复修改。

网友D:
在装配图里直接绘制零件要分情况的:
比如一个机架,分成几节的,这种比较适合直接选择已经存在的表面(在位)开始绘图。而活动的机构不适合这么干,老老实实用【布局】的形式去玩top-down才是正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们通常的设计,其实都是由上而下的设计, 但由于很多是标准件,标准模块,共用件的限制及约束; 给人感觉 ...

有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装配图里直接绘制零件要分情况的:
比如一个机架,分成几节的,这种比较适合直接选择已经存在的表面(在 ...

布局这部分功能我还不太理解,在哪些场合适合使用,还望赐教!谢谢!

网友:
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是相互穿插的,没有说哪一个一直用到底。有尺寸配合关联的自上而下,没有关联的自上而下设计,模型改变,不但起不到好的效果,反而是装配图杂乱无章

网友E:
从贴子里看,思路挺正的。
我理解你打算利用CAD软件中的工具(很多人没有理会这种工具),从建模开始,先建一个框架,比如一套机构,一套结构。这个框架有比较强的灵活性。
然后,具体化各个部件、零件,最后总成。这个阶段都是具体的,直接出图要去生产了。
软件编程也有类似的概念:先是建立类,再就是实例(具体化)。事实上,CAD软件也是这么建造。
我认为你的思路是正确的,符合潮流。通俗讲:闲了置,忙了用。也就是先花时间搭个通用框架,待到设计具体产品时,只需要把通用框架中形状、尺寸确定下来。
也许有个原因,就是欠缺总体设计的能力,造成思路变成现实过程中遇到许多困难
这里面要涉及的:
1)概念分析
2)各种参数、关系相互牵扯
变型设计\配置设计,其中相当部分内容就是解决“各种参数相互之间牵扯”
而“概念分析”的能力,真是要基础扎实,经验丰富

顺便说一下,你走的路是必由之路,不久的将来会成为主路。不管有多少荆棘,多少坎坷,在计算机条件下,机械设计工程师必将走上这条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从贴子里看,思路挺正的。
我理解你打算利用CAD软件中的工具(很多人没有理会这种工具),从建模开始,先 ...

谢谢鼓励!

网友(2024-10-25):
大部分先是自上而下,然后有标准件,模块等又是自下而上的,这个要根据具体情况

网友:
先用多实体建模,全部放在一个零件文件里建模。完成以后再拆分为零部件装配体。

网友(2025-02-27):
从下往上  慢慢体会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这么说我更明白了一些,本质上应该都是自上而下的设计,先确定主次,设计主要的部件及结构,只不过 ...

设计不光是画图,画图只是辅助,只是表达设计理念的一种手段。手绘草图方案也是设计。确定参数,主要尺寸及结构,然后从主要机构开始设计,设计后再装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