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轴承问题

楼主(2019-03-25):
链轮两端安装 深沟球轴承, 轴径170(下轴承位),下面那个深沟球轴承 能轴承 2吨的轴向力吗?  轴的下面连接有大约两顿的重量,  被动链轮安装在轴上,肯定承受很多径向力的。转速50转每分钟。   现在在机器上运转,觉得有点不安。

网友:
没事  坏了就换

楼主:
坏了再换就麻烦了  这么大的轴

网友A:
深沟球轴承轴向承受2t重力?加推力球轴承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轴承轴向承受2t重力?加推力球轴承

这么大的轴承也不行吗

网友B:
可以加一个止推轴承,专门承受轴向负载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加一个止推轴承,专门承受轴向负载的

没有空间,轴不能再长了

网友:
|15813253280发表于 03-25 16:11
这么大的轴承也不行吗

深沟球轴承的本意是用来承受径向负载的,它再大轴向也是弱项。你查查你这个型号的轴承轴向容许负载是多少,如果大于1吨就可以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么大的轴承也不行吗

深沟球不是你那么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深沟球不是你那么用的

用圆锥滚子轴承怎么样

网友(点评):
可以,成本高点

网友:
角接触的呢

网友:
环境不是很恶劣,理论上没问题的

网友C:
链轮这么用?链轮孔中心线竖直向下? 那链条怎么办?
是我没看明白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链轮这么用?链轮孔中心线竖直向下? 那链条怎么办?
是我没看明白吧?

水平啊

网友(点评):
链条最好不要水平使用,太容易脱链了

网友D:
找外形尺寸合适的圆锥滚子。

楼主:
引用 网友D:
找外形尺寸合适的圆锥滚子。

只能这样的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不能这么用的

网友E:
轴向受力大,肯定不能用深沟球轴承,载荷也大,转速较低,用圆锥滚子轴承Oj8K!

楼主:
引用 网友E:
轴向受力大,肯定不能用深沟球轴承,载荷也大,转速较低,用圆锥滚子轴承Oj8K!

查了一下  同轴径的 圆锥滚子轴承  厚度91    深沟球才52

网友:
深沟球轴承承受不了这么大轴向力。一般情况下,低速重载选择圆柱滚子轴承,高速轻载选择深沟球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是不应该有轴向力的,允许有很小的轴向力,因为在受轴向力时改变了滚动体和滚道接触位置,处于角接触状态。但轴向力大,挡边低时可能会切断接触椭圆,引起轴承早期失效。

网友:
转速低,可以使用圆锥滚子轴承

网友:
深沟球轴承不是用来承受轴向力的,加装平面球轴承,或平面滚子轴承,再不济也要换成锥型滚子轴承。去看看轴承目录就知道哪种轴承干什么用的。

网友F:
想支撑大负荷轴向力为什么选深沟球轴承?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的,SKF的样本关于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的说明,受纯轴向力的时候,轴向力不大于0.5倍的额定静载荷C0,170的轴承的C0大约20吨,你这个2吨没问题,不过你这个还受径向力,还是不建议使用。

楼主:
引用 网友G:
理论上是可以使用的,SKF的样本关于深沟球轴承承受轴向力的说明,受纯轴向力的时候,轴向力不大于0.5倍的额 ...

下批换圆锥滚子轴承了,必须保证几年不坏,维修麻烦

网友:
引用 楼主:
下批换圆锥滚子轴承了,必须保证几年不坏,维修麻烦

几年可不够啊,作为设计人员,设计产品的基本寿命,最低也得十年啊,排除一些耗材和易损件。

网友:
楼主,这是一个宝贵的经验,希望你能持续跟踪设备运行情况,来回帖子,我会持续关注的。
如果设备运行几年没问题,那么可以作为经验,为其他人提供设计参考。
我赞成26楼大哥说的,这么用没问题,轴向力不要超过0.5Cor就没问题。即使你这个工况,受到了径向力,但是轴向力只有0.1Cor,完全OJBK

楼主:
引用 网友F:
想支撑大负荷轴向力为什么选深沟球轴承?

2吨重力很大?

网友:
吃枣药丸

网友:
这么大的侧向力,不建议使用深沟球轴承,

网友:
不行吧,20KN的轴向力,太大了吧,怎么也得加一层推力轴承。

网友H:
有一门课叫机械零件,你若学过,不会在这里问人;你没学过,告诉你也听不明白。

网友I:
用法上不太合适,最好再加一个止推轴承

网友:
还是加一个推力轴承吧,安全点,空间不够就用滚针推力轴承吧,20000N的力。。。

网友:
用轴承本身的参数去算一下是否可以!

网友:
这个和机床的垂直主轴一个道理

楼主:
引用 网友H:
有一门课叫机械零件,你若学过,不会在这里问人;你没学过,告诉你也听不明白。

没学过,其实学习最快的途径就是你告诉我

楼主:
引用 网友I:
用法上不太合适,最好再加一个止推轴承

换圆锥滚子轴承了,虽然现在也没问题

楼主:
小一号的机械 挂1.3吨左右的重量  ,用了一年了。就是现在想要弄清楚原理,不能瞎整

网友:
承受轴向力大,不能用这种,建议2种方案:1、推力轴承和深沟球轴承组合使用(受空间限制,在此不行,可以后考虑使用);2、采用背靠背角接触球轴承,可解决,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