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铝型材划伤处理

楼主(2019-03-25):
大家有没处理铝型材划伤的经验?比如80*80铝型材。我们在安装生产线的时候经常会出现铝型材划伤,有的地方太明显,大家有没什么好的处理方式?

网友A:
已经划伤的不好处理了    80*80铝型材采购回来的时候都会有纸壳保护,里面还有膜,不容易伤,而且一般都表面处理过, 只能在前期做好规划 例如保护膜在安装完了撕,工具规定放在工具车上,轻拿轻放零部件等来处理,

网友B:
安装完成前不要撕膜

网友:
铝型材表面一般出厂的时候都会有一层膜,只有在需要用的时候才会撕掉,平常搬运的时候不建议撕掉

网友:
引用 网友B:
安装完成前不要撕膜

请问大侠比如T6061 T6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牌号比如T5 还有T6063这类的,加工流转过程中也需要用膜保护吗?阳极氧化这类表面处理以后还是需要用膜保护?

网友:
引用 网友A:
已经划伤的不好处理了    80*80铝型材采购回来的时候都会有纸壳保护,里面还有膜,不容易伤,而且一般都表 ...

请问大侠比如T6061 T6的铝合金或者其他牌号比如T5 还有T6063这类的,加工流转过程中也需要用膜保护吗?阳极氧化这类表面处理以后还是需要用膜保护?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