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清洁cmos的方法讨论!

楼主(2019-03-25):
大家好,最近碰到一个自动清洁cmos的难题,请熟悉此工艺的工程师帮忙支支招,谢谢!详细下面表述:
背      景:一个类似照相机的设备,在无尘室进行装配,其中有个清洁cmos的工艺。
清洁要求:a.无明显划痕、脏污或者点尘;b.不损伤器件
现有工艺:清洁→检测。人工用棉签/细纤维无尘布蘸无水乙醇(≥99.7%)清洁,再用10倍显微镜观察效果。效果不错!
问       题:如何实现自动化?有没有更好的方式清洁?如何检测?
目前方案:利用清洁机构+细纤维无尘布(H009 6"*6")+无水乙醇/纯水的方式清洁;CCD检测。(不知道靠不靠谱,能不能达到10倍显微镜的放大效果?)
方案说明:产品上方放置一个移动平台,串行完成清洁、抽尘和检测工作。注:此方案目前在考虑阶段,还有很多不足,请大家轻拍!

人工清洁示意

人工清洁示意

半自动验证

半自动验证

半自动验证2

半自动验证2

方案

方案

清洁工位示意图

清洁工位示意图

产品放大10倍

产品放大10倍

网友:
没接触过,顶一下!

网友:
个人愚见哈:
1.那个产品不是透明或半透明的吧,CCD检测估计前面要装个放大镜才行(这个是个风险,可以简单的只弄这部分让软件的测试一下效果)。如果检测的背面能加反光灯,就能检测比头发丝还小的小点。主要看尘埃和产品那个面的颜色反差大不大,如果很接近的话,那就比较不好检测到。
2.无水乙醇擦拭后挥发速度是否大于你产品移动速度,否则要烘/吹干,在进入检测。
3.能不能产品动,无尘布袋整个装置不动,分为一次和二次清洁,主要考虑产品在输送线上的夹紧和定位了(看不清你整个产品的结构咋样的,个人愚见)。

网友:
产品比较小,定位输送要设计的稳妥一些,精度稳定性要着重考虑!

楼主:
|执★着发表于 03-26 11:15个人愚见哈:

1.那个产品不是透明或半透明的吧,CCD检测估计前面要装个放大镜才行(这个是个风险,可以简单的只弄这部分让软件的测试一下效果)。如果检测的背面能加反光灯,就能检测比头发丝还小的小点。主要看尘埃和产品那个面的颜色反差大不大,如果很接近的话,那就比较不好检测到。

2.无水乙醇擦拭后挥发速度是否大于你产品移动速度,否则要烘/吹干,在进入检测。

3.能不能产品动,无尘布袋整个装置不动,分为一次和二次清洁,主要考虑产品在输送线上的夹紧和定位了(看不清你整个产品的结构咋样的,个人愚见)。

谢谢你建议.1.产品为不透明,这个加放大镜的方法还是要测试看效果的!2.速干基本得2S,这个提醒的好!3.产品动,倒是个不错的选择!可以考虑,谢谢!

楼主:
|远祥发表于 03-26 19:15产品比较小,定位输送要设计的稳妥一些,精度稳定性要着重考虑!
这个在样机上试过了,谢谢提醒!

网友A(2021-04-26):
请问下这个清洁装置效果怎么样?尺寸有多大?在非无尘室环境可行吗?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问下这个清洁装置效果怎么样?尺寸有多大?在非无尘室环境可行吗?谢谢!

1.目前这个方案还没有推进,主要问题是清洁合格标准没有明确。目前用3D相机是可以检测灰尘的(0.02mm大小)。
2.非无尘室一般不适合装sensor吧!会有很多灰尘掉落,我觉得擦不干净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