紫铜加工工艺

楼主(2019-03-25):
材质紫铜
厚度25mm
图片中请教批量加工的方式。

网友:
可以用激光切割

网友:
激光割的不好

楼主:
现有的可以知道的加工工艺有如下
1、线切割:性价比不高。
2、锻压:压力达不到,模具不能保证,精度不能保证。
3、压铸:模具寿命不能保证,精度不能保证。
4、粉末冶金:精度不能保证。
5、失蜡铸造:模具精度不能达到图纸要求。
6、铣削加工:性价比,刀具不能达到要求。

网友A:
看图,这个件应该是个薄片,似乎没有别的什么结构,感觉可以先做一个很厚的,加工出趐以后再用线割或者什么做成薄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图,这个件应该是个薄片,似乎没有别的什么结构,感觉可以先做一个很厚的,加工出趐以后再用线割或者什么 ...

算算加工的费用就知道了

网友:
还是从精密铸造入手吧,放公差吧,加工的话成本难以想象。问一句,这件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
粉末注射(MIM)应该问题不大,就是成本会稍高一些

网友B:
这种薄片为啥不用冲模批量生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种薄片为啥不用冲模批量生产。

厚度25,到目前还没有哪家冲压的可以做。

楼主:
自己顶起来

楼主:
有见过类似的产品吗?

网友:
不应涂改图纸,把真的露出来

楼主:
有哪位大侠有过类似的案例

网友(2019-04-24):
引用 楼主:
现有的可以知道的加工工艺有如下
1、线切割:性价比不高。
2、锻压:压力达不到,模具不能保证,精度不能 ...

你说的6个工艺中,1/4/6可行,最好选用粉末冶金工艺的,非常适合大批量生产Q289503324欢迎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