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标注求助

楼主(2019-03-25):
如图
比如这个件的直径是φ1000,但是只剖了一小块,然后想标注直径。
因为没有另一侧,点选的时候另一侧没法点。

问题并不是标注后隐藏尺寸线的那种方法。

网友A:
solidworks工程图里的半标注尺寸。

你上面的局部剖视图中,补画一条中心线;标注直径的轮廓线到中心线之间的尺寸;然后,选中尺寸,右键,弹出菜单,选中“使成直径”;在不需要的箭头一端,右键,弹出菜单,选中“隐藏尺寸线”;最后,在已经被隐藏尺寸线的这端的延伸线处右键,弹出菜单,选中“隐藏延伸线”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lidworks工程图里的半标注尺寸。

 你上面的局部剖视图中,补画一条中心线;标注直径的轮廓线到中心线 ...

多谢大侠
不过“使成直径”在哪里啊?真的找不到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多谢大侠
不过“使成直径”在哪里啊?真的找不到呢

楼主:
搞着搞着发现,直接标注直径就可以了  哈哈标注中心线和局部视图是一般的尺寸,但是标注父视图的一边,在标注局部视图,直接出来直径了。
多谢大侠
早点休息

网友(点评):
不用客气!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着搞着发现,直接标注直径就可以了  哈哈标注中心线和局部视图是一般的尺寸,但是标注父视图的一边,在 ...

局部视图是可以直接标的,一边选局部视图的边一边选原图的边就可以。

网友(点评):
多谢蚁人兄

网友:
直接标注直径 我也问过。自己搞还真找不到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 ... D3%CD%BC&page=2
第11楼的动图,很清楚了,方便快捷
另外善用论坛搜索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www.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73312&extra=&highlight=%BE%D6%B2%BF%CA%D3%CD%BC&pag ...

昨晚经过实际操作发现,可以直接点局部视图的一侧,再点击其父视图的另一侧,就直接形成了。
不需要放大缩小边界曲线。
不过还是谢谢兄台的

网友:
|状态失控发表于 03-26 12:42
昨晚经过实际操作发现,可以直接点局部视图的一侧,再点击其父视图的另一侧,就直接形成了。
不需要放大缩小边界曲线。
不过还是谢谢兄台的

是的,软件需要多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