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量多根凸模的长度误差,测量误差0.002mm以内

楼主(2019-03-25):
现有10根凸模模针,通过安装板上的型腔来安装,最后通过固定板顶紧凸模下端面来固定,现在固定板的平行度为0.003mm,问题是凸模上端面平面很小,大约0.5x0.3mm,安装好后,如何测量这10根凸模之间的长度误差,保证测量误差在0.002mm以内,目前用球头的千分表难以保证球面最高点与凸模小平面顶住,还有一个问题是每次重新安装凸模后测量结果就发生了变化,求助各位大神啊

网友A:
10个凸模上端放一个有精度的平面,比如一块玻璃,然后用塞尺塞

楼主:
引用 网友A:
10个凸模上端放一个有精度的平面,比如一块玻璃,然后用塞尺塞

塞尺太厚了,最薄的塞尺为0.02mm,我要测到微米级别的

网友:
|firmwangzi发表于 03-25 22:13
塞尺太厚了,最薄的塞尺为0.02mm,我要测到微米级别的

是的。我以为是2丝。那就不能用塞尺。千分表也不合适吧,1格1um,测量误差估计也有1,2um。还是想办法用光学仪器吧

网友B:
精度有点高,不知道你用这个来加工什么东东,

网友:
单丛测量来说的话,考虑用三坐标测量仪,红宝石接触方式测量的那种。

楼主:
引用 网友B:
精度有点高,不知道你用这个来加工什么东东,

我需要保证这10根凸模之间的误差

网友:
精密高度规 配尖头

网友C:
0.02mm与0.002mm差一个数量级,可以说:不是一个行业的。搞机械的在这讨论如何达到0.002mm,就不是内行,检测这个就要用光、电等相关设备。

网友D:
考虑平面平晶,看干涉条纹

精密刀口尺,看光隙

不过你这顶面也太小了,估计不好搞

网友D:
考虑先固定凸模,研磨上顶面

网友E:
用影像仪可以么

网友:
上图才明白

网友:
“测量误差在0.002mm以内”,也就是2μm,按照三分之一原则测量设备的精度就要达到0.6μm,这个精度即使顶尖的三坐标都不一定能实现,到这个级别的测量对环境温度、湿度、震动甚至粉尘的要求都很高了。而且0.5*0.3的尺寸,三坐标的探针没有这么小的,可以排除了。提出这种要求的多半

网友:
精度太高了,会产生微妙变化,影响测量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C:
0.02mm与0.002mm差一个数量级,可以说:不是一个行业的。搞机械的在这讨论如何达到0.002mm,就不是内行,检 ...

我也觉得是这样,量具本身的制造精度、安装精度、以及接触式测量接触力的大小都不能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用影像仪可以么

之前有用过,投影仪精度达不到,测量误差较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先固定凸模,研磨上顶面

有想过做一个治具,一次加工成形,但考虑到凸模与凸模之间间隙较小,且凸模顶部两侧还有小台阶要保证

楼主:
引用 网友D:
考虑平面平晶,看干涉条纹

精密刀口尺,看光隙

好的,我了解了解

网友:
有个衍射测量

网友F:
没见过精度这么高的,以前公司的光学影像都达不到这个数,只在理论上说说可以,实际测量在一丝以内

网友:
光学三坐标测量

网友:
引用 网友F:
没见过精度这么高的,以前公司的光学影像都达不到这个数,只在理论上说说可以,实际测量在一丝以内

光学三坐标,基恩士的还可以用

网友:
之前在有个标准看到检定的方法有个设备  0.5μ激光比长仪,不知道适不适用

网友G:
什么配件,需要这样高的精度??????????????????

网友:
电感传感器可以,你的情况重复测量精度0.0002没问题

网友:
0.002???注塑出来的工件,收缩率、温度、压力,随随便便精度就没了。
不要想了
好好考虑一下自己的设计问题

网友:
这个有点难道

楼主(2019-05-30):
引用 网友G:
什么配件,需要这样高的精度??????????????????

模针